请问F450问题

楼主(2015-05-11):
请问各位F450油门加到30%  APM飞控电机转速突然加大一冲一冲如何解决 xxd2212 kv1000电机好盈30A电调

网友:
中间的英文是啥意思?看看你的飞控模式,哈有就是气压计

网友:
如果有中间的英文,应该是超出警戒的范围,设定有问题

网友:
最好有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