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2):
前端时间玩起了六轴  就在网上配了个
     大疆F550  6轴机架
      飓风U2216  900KV
      好盈铂金30A   (后续升级不用换了)
      NAZA V2 +GPS
       1047 乾丰的   (看网上说2216  配1038的效率好点)
      花牌 4S  5200  EVO 的电池
      飞行时间大概13--15分    电压报警3.7  一般就是13分  下来一会电压回到3.77左右

     但是准备上云台和山狗   云台便宜点的   大概280g   山狗按85g算  图传什么的
     大概哟500g左右把   上次挂了一瓶矿泉水550ml    水的比重是按1:1算的
      3S 2200 电(以前玩直机留下的)  1分50多点报警    3.6V报警设置
     4S5200的还没测试    大概估计能有个8  9分左右

    现在想升级下     但是F550最大只能上10寸的桨(六轴)
      方案1:
    升级电机 2814    KV770左右的   上1047的桨    4S电10000的 能达到20分的续航吗?空机不带图传   后续加上云台 狗的话    能达到14--15分钟的就可以了

   方案2:
   用折叠件    轴距加到680    16MM碳管     电机用3508  580KV   4S电10000   1238桨
   空机能达到25分的续航吗?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下    想玩6轴稳当些哈    给个建议   那种好点   或者比上面的还好的方案  给分享下    谢谢了

网友:
方案2可以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