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固件13.1多旋翼参数请教

楼主(2015-05-12):
把蜘蛛12A刷了BLHELI13.1multi 但是看着配置参数需要请教

1,Closed loop mode 闭环模式默认是关闭的,穿越机是否应该开启成HIGH?如果是,下面的P gain 和I Gain是不是也要设置?

2,Demag Compensation 默认是LOW 这项是什么意思。

3 ,  PWM Freq/damped  那边默认是HIGH,说明上说ZTW12A支持DAMPED LIGHT。于是我就设置成这个了。这个是啥功能?

4.  Motor Timing 是不是进角的意思。

网友:
电调配置?呵呵……正好路过来求助电调问题,我的天行者(2-3S)30A电调怎么改改电路或是配置可以相对不改情况,稳定使用4S电池。

楼主:
外行人理解啊。
几S电池受制于
1,接电池那端的电容耐压。
2,单片机供电的LDO限制。
3,MOS管的耐压程度。

估计你换了这几个就能提高电压了。

网友:
学习,刷固件。拿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