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13.2发布了,转百度盘下载

楼主(2015-05-12):
刚刚发现GEThub里的BEHELI是13.2的。手上的工具是13.1的。于是找到了对应的正式版SUITE
把它转网盘了

http://pan.baidu.com/s/1kTMixwV

就粗浅一看。13.2把SILAB和ATMEGA的编程器界面合并了。并用字母和数字来区分对应界面功能。
还有就是SiLabs的电调也能舵机线刷机了。但需要用电阻和二极管做转接板。目前尚未测试。待会去动手实验。

网友:
硬货,好东西,下载了,有空试试看。

网友:
这是啥东西?

网友:
对啊,这是什么

楼主:
13.2新增可以直接用USBTTL升级BlHeli 。。。。。可以不用arduino 板子做转接了。

那个100欧的R2不是可不接,是可省略。

楼主:
电调刷固件程序。 中特威蜘蛛、银燕、好盈系列都可以刷。 可极大提高电调响应速度。前面有教学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刷固件程序。 中特威蜘蛛、银燕、好盈系列都可以刷。 可极大提高电调响应速度。前面有教学贴。

哦哦,谢谢啊

楼主:
支持ONESHOT125 说明文档里有

网友:
希望楼主出一个USBTTL刷的详细教程,我手里只有一个USBTTL

网友:
感觉教程作好的话门槛又进一步降低

网友:
正打算翻墙下楼主就下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ONESHOT125 说明文档里有

赞了!

网友(2016-11-21):
引用 楼主:
13.2新增可以直接用USBTTL升级BlHeli 。。。。。可以不用arduino 板子做转接了。

那个100欧的R2不是可不 ...

楼主您好,我尝试了你的这种方法给BLHeli_S电调升级,但是始终连接不上上位机啊,并且用逻辑分析仪去测试TX脚的数据,连接上位机时候,发现数据好多都是错的,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图中那个二极管和R2连接的部分,是否和Rx相连接啊(看您图中交叉了线)?

网友:
没看懂,先收藏!

网友(2017-04-30):
链接挂了 楼主可以重新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