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大家的富斯I6 控 什么电池的!!!

楼主(2015-05-12):
大家的富斯I6 控 什么电池的!!! 电池 作者:99990000 9751   用碱性一次性的的 还是充电电池! 还是 改了控电!!!

网友A:
有专门的控电。锂电池可充电,去淘宝搜索一下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控电。锂电池可充电,去淘宝搜索一下多的很。

i6好像没有专用的控电,只能用充电5号电池

网友:
改锂电,可以反复充电,锂电不会有记忆,使用时间长更长。

网友:
自己动手改, 买锂电的时候多买一根改装线, 把控拆开, 焊一下就行了, 我的天六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我是 自己用的充电电池
可以用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