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fpv

楼主(2015-05-12):
我想用平板电脑做显示屏可以吗?

网友:
直接配精灵3

网友:
或者用av 转wifi

网友A:
可以,拆了,装个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了,装个驱动板

够狠的你!!

网友:
能确保视频信号的输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了,装个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了,装个驱动板

驱动板……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板……  可以解释一下吗?

淘宝上搜下 AV 驱动板,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下 AV 驱动板,问客服

多谢

网友:
可以 群号245319367延时80ms

网友B:
错了  是80~90   差不多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  是80~90   差不多可以接受~

怎么弄到的,只支持window平板?

网友:
taobao上23元一个 USB采集棒,支持win8平板,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