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求一个最简单的多旋翼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05-13):
  要参加航模大赛,零基础,求多旋翼四轴飞行器的各个零件,零件配置要求很低,只需要经组装、调试之后能在空中悬停200秒即可,求一个最简单的,各路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很简单联系狼哥2376808768q q

网友:
要多简单?

楼主:
就是满足一个小型的航模比赛,能飞上天 悬停个2分钟左右就行,所以像多旋翼的这种一般不是比较贵吗,能省就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联系狼哥2376808768q q

好的 我试试  狼哥是教这个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满足一个小型的航模比赛,能飞上天 悬停个2分钟左右就行,所以像多旋翼的这种一般不是比较贵吗,能省 ...

两分钟简单,穿越机都可以。既然比赛,小一点可能会容易操作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满足一个小型的航模比赛,能飞上天 悬停个2分钟左右就行,所以像多旋翼的这种一般不是比较贵吗,能省 ...

相爱比之下穿越机要便宜些

网友C:
去买个四轴玩具就好了啊。

网友:
穿越机不错 ,qq2426785211

网友:
悬停不容易

楼主:
额。。也不是要它悬停了,能飞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个四轴玩具就好了啊。

额 。。直接买是不是就没有参赛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爱比之下穿越机要便宜些

那穿越机所需要的部件应该和多旋翼差不多吧,那个麻烦能不能给说说有什么区别或者便宜在哪呢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穿越机所需要的部件应该和多旋翼差不多吧,那个麻烦能不能给说说有什么区别或者便宜在哪呢谢谢 ...

主要也想自己做,但是机架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D:
玩具四轴进行改装,适合零基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穿越机所需要的部件应该和多旋翼差不多吧,那个麻烦能不能给说说有什么区别或者便宜在哪呢谢谢 ...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①鸡架来说,穿越机一般250轴距,这个轴距比较小相对比较灵活,价格来说就算是碳纤维也有几十块的鸡架或者一百多的鸡架。
②动力套的话用得很小,想必你一定知道电机越大越贵的道理。穿越机的电机和电调参数都很小相比之下也可以算是便宜了。
③电池来说,穿越机本来就小,所以没有办法装太大的电池,但是是这也体现出了电池的投入是相对较小的,比如说格式3s 2200的电池才几十块钱吧,当然这个电池可能大了。不过也很便宜了。
④接下来就是遥控还有飞控了,这两个东西说能省钱其实也可以,不省钱也对。我的主张是遥控买好一点的,比如说天地飞⑨。飞控看自己的自愿了,本身飞得不高,可以选用一些比较便宜的飞控,如果你喜欢折腾就试一试cc3D或者A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四轴进行改装,适合零基础。

是个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①鸡架来说,穿越机一般250轴距,这个轴距比较小相对比较灵活,价格来说就算是碳纤维 ...

所以我们现在想自己用3D打印做机架 但找不到合适的图纸,不然就需要买机架了,你有没有那种图纸或者帮忙找一找啊,要求是不是有点多

网友B:
图纸可以自己话  你加我QQ我给你说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①鸡架来说,穿越机一般250轴距,这个轴距比较小相对比较灵活,价格来说就算是碳纤维 ...

额。。照时间情况来看,还是买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可以自己话  你加我QQ我给你说要点

可以,那你告诉我你的qq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那你告诉我你的qq吧

1065079963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那你告诉我你的qq吧

朋友  麻烦你再发一次验证  我手机闪掉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