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80cm长。O艇的最完美配置!谢谢了

楼主(2015-05-13):
想自制一台o艇。一直都是摸不着边,求大神帮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2018-05-11):
无刷    4850无刷电机   好盈铂金35A电调   天地飞6遥控  足够用了  速度嗷嗷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9-04-07):
引用 网友A:
无刷    4850无刷电机   好盈铂金35A电调   天地飞6遥控  足够用了  速度嗷嗷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35A电调你再搞笑吗
起码也得90A
120A合适

网友B:
哈哈哈,35+4850的厉害啊~我的是好盈海王180A电调+豹子4082电机+438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35+4850的厉害啊~我的是好盈海王180A电调+豹子4082电机+438桨

这一套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