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TTL刷电调BLHELI固件教程

楼主(2015-05-13):
看到13.2发布了,里面提到可以用USBTTL方式刷写电调。不用再准备arduino nano.
但是,必须是13.2才开始支持。。。。。之前的想不拆电调不用USPASP或者arduino的也不行。

而且从13.2开始SILABS系列的芯片也开始支持BOOTLOADER了可以用舵机线刷写不用每次拆电调了。于是连夜测试。

手边就有ATMEL的蜘蛛12A和SILABS的银燕12A正好测试
先要照原理图做一个转接板

非常简单的电路。再简化

动手用洞洞板做一个就行

接线

先用本来就能单线刷写的蜘蛛12A试试
选择ATMEL的

找到COM口
电调供电后点击CONNECT 然后就可以用上面的读写刷机等功能了

但是银燕EMAX12A没有成功。单线刷机失败。估计我买的这个不是银燕BLheli版的,还是老SIMOnK的
焊三根线后用ARDUINO 4W-IF C2可以刷13.2固件。
刷好后可以用但是无法用舵机线调参刷固件。具体原因还在研究。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A:
好盈系列电调可以用USBTTL刷吗 单片机是c8051的

好盈系列要查一下。 天行者、乐天系列是可以刷的。铂金就没必要刷了。

楼主(2015-05-13):
引用 网友B:
咳~你试过再说行吗?

好吧 晚上试过了。钩叉那边上强刷是刷不进去的。要强刷只能打开EXPERT模式。用那个里面的强行刷写才能刷进去。但是好像刷进去后BLHELI又读不出参数来。只能再刷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USBTTL三线吗?

不行 atmel的还能用USBASP代替。silabs就只能用arduino了。那玩意非常便宜。买东西的时候顺带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一个贴片47k电阻,刷好盈天行者20A一直在connect

好盈也是SILABS的U,所以还是要三线先刷成13.2 然后再测试是否能走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 的库里没有 ,但在Vendor specific versions里面有,不能用suite刷...

可以用suite刷,手动指定hex文件就行。我没看见13.2的时候就是用13.1的刷了13.2的hex

楼主:
占楼 纠正。。
没看见BLHELI的库里有银燕BLHELI专用固件。等晚上回去再测。

楼主:
占楼吐槽,拆了蜘蛛12A和银燕12A以后发现明显蜘蛛12A个头小不少。银燕板宽20mm ,蜘蛛15mm
蜘蛛刷好固件后就可以封装装机,再也不用拆电调了。
而且明确测试 蜘蛛12A在刷过13.2BLHELI固件后可以使用ONESHOT125 . 我买的银燕BLHELI说支持却毫无反应。必须重刷13.2。

蜘蛛12A的评价是支持DAMPEDL LIGHT模式。MOS管的开关速度非常快。不支持测温和低压保护
最高支持4S但无bec输出

银燕开关速度慢,不支持DAMPEDLIGHT.

网友(2020-04-07):
厉害了 顶一下 值得学习

网友:
问下楼主那个SILABS的U需要焊三根线  在哪里焊接?有没有一个电路图

网友(2016-05-07):
引用 楼主:
肯定是需要设置的。

就是说默认参数是没法用的是吧???

网友(2015-05-13):
支持,我的好盈准备用舵机线试试

网友:
我今天做好了板子但是一直读取不了电调数据?R1我用的47k

网友C:
用了一个贴片47k电阻,刷好盈天行者20A一直在connec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盈也是SILABS的U,所以还是要三线先刷成13.2 然后再测试是否能走舵机线。

能用USBTTL三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atmel的还能用USBASP代替。silabs就只能用arduino了。那玩意非常便宜。买东西的时候顺带就买了。

嗯,下次买东西买一个

网友A(2015-07-12):
好盈系列电调可以用USBTTL刷吗 单片机是c805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系列要查一下。 天行者、乐天系列是可以刷的。铂金就没必要刷了。

天行者、乐天系列电调怎么和usbttl连接?还有 铂金为什么没有必要刷?

网友(点评):
同问...意思是铂金原固件足够好了是么???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2015-10-08):
为什么我看不到贴子的图片呢

网友:
Arduino FTDI Basic程序下载器 USB转TTL FT232RL支持3.3V 5V
这是个吗。

网友:
居然还可以这样  谢谢分享

网友:
顶一下!!这个教程很好!

网友:
悲催,所在用户组无法查看

网友:
同看不见图

网友(2015-11-10):
为啥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郁闷!

网友:
在公司的网络也看不到图,回家用50M光纤网络有图,哈哈哈哈。赞楼主,有空自己也试下。

网友:
楼主在吗   我的是好盈天行者 20a   我手上有usb asp下载器  和普通的usb转tll   用那个刷啊?  usb转tll按照你的接线 好行不能刷 读不出来    usb asp能刷吗  求解

网友(2015-12-18):
是否要先重新刷 bootloader,   而后才能刷固件

网友(2016-01-29):
引用 楼主:
占楼吐槽,拆了蜘蛛12A和银燕12A以后发现明显蜘蛛12A个头小不少。银燕板宽20mm ,蜘蛛15mm
蜘蛛刷好固件后就 ...

支不支持DAMPEDLIGHT和MOS管有关系?

网友(2016-04-28):
楼主你好   我自己仿银燕12A的电调做了个全N沟道的电调   发现上半桥的导通时间是反的  求帮助

网友D:
求助一下...刷完之后还需要什么设置吗?刷完之后试用了一下发现比刷之前烫得多不知是什么原因暂时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一下...刷完之后还需要什么设置吗?刷完之后试用了一下发现比刷之前烫得多不知是什么原因暂时不敢用了{ ...

肯定是需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