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1/8 油改电 动力系统如何下手

楼主(2015-05-13):
油玩腻了,想改电的!如何下手啊!求助大侠们!

网友:
自己琢磨

网友:
把引擎卸了 双速大齿卸了 架上电机座换上电机 电调 接收 把油箱也卸了 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2015-07-27):
电动力如何配置啊!

网友(2015-10-17):
这车在淘宝上见过有电动版本的

网友A(2015-12-22):
改造空间很大的,就看你怎么改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空间很大的,就看你怎么改了

给点你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