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pixhawk上电总是黄灯双闪

楼主(2015-05-13):
1.pixhawk上电总是黄灯双闪,查了下意思是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校准之后绿灯闪,但是断电再上电之后,又是黄灯双闪,每次都需要校准吗。
2.而且校准后绿灯闪后,还是不能起飞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2015-06-24):
什么时候的贴  你现在解决了么 没有解决的话  给我一个视频 我帮你分析具体的原因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29):
你遥控器校准完了吗?是不是打在RTL模式,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检查下如果是打回自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