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P2飞控CH2到CH4链接AT9遥控接收器为什么2.3.4通道是横排插线?求解。

楼主(2015-05-13):
P2飞控CH2到CH4链接AT9遥控接收器为什么2.3.4通道是横排插线?求解。在此感谢泡泡老师指导。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这是我的理解:一通道是竖着插,其他的只插了第一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就是:接收机需要供电,第一个通道除了接收信号以外还有供电的任务,接收机供电有了保证其余通道只需要接收信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这是我的理解:一通道是竖着插,其他的只插了第一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就是:接收机需要供 ...

给您看看照片吧,我是新手,多多帮助。

楼主:
我是六轴飞行器配的是乐迪AT9遥控接收器,这样的接线办法行不行?

楼主:
饺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左手油门,安装好P2飞控以后,解锁飞控怎么操作遥控杆,视频上面介绍的是右手油门解锁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这是我的理解:一通道是竖着插,其他的只插了第一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就是:接收机需要供 ...

第一通道竖插已经给接收机供电了,所以23456只要各接一根信号线就行了,这样可以少接几根线,你不怕多,全竖插6组线也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通道竖插已经给接收机供电了,所以23456只要各接一根信号线就行了,这样可以少接几根线,你不怕多, ...

谢了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乐迪AT9左手油门,安装好P2飞控以后,解锁飞控怎么操作遥控杆,视频上面介绍的是右手油门解锁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乐迪AT9左手油门,安装好P2飞控以后,解锁飞控怎么操作遥控杆,视频上面介绍的是右手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副翼解锁,不过有一个土办法。。。。。就是油门左右打嘛,保持几秒,你会知道怎么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我承认这飞控解锁方式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