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好办法

楼主(2015-05-13):
在做防水前先用透明胶带在电路板上粘一层,或者在容易坏可以更换的电子元件那粘一小段,然后再涂硅胶,方便以后清理,更换元件。还可以用蜡烛滴在电路板上防水。   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如用热缩管。胶带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热缩管。胶带不美观

用硅胶直接把胶带涂住了不存在美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硅胶直接把胶带涂住了不存在美观的问题

胶带太薄了吧……美不美观……

网友B:
好方法,有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带太薄了吧……美不美观……

胶带只是为了不让硅胶直接在电子元件上好清理,电调都涂好后肯定要用热塑管保护下,接受机,舵机直接放壳子里了,你套个热宿管,都放不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有空试一试

,可以的,比较好用

网友:
套热缩管然后两头封硅酮胶或者硅胶,防水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