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M调参的几点疑问,请明白的给分析分析,谢谢了。

楼主(2015-05-13):
本人去年14年将飞控返厂大疆检修后,一直没有装机,开春心血来潮,买了几米4芯屏蔽线,准备把IMU,PMU,GPS,LED的连线都换成屏蔽线,都拆开后最后只更换了IMU的线,LED本身就是屏蔽线,剪短了LED的线,换了个插头。自以为就是简单的换线,换插头,应该不会损伤飞控。谁知装机后,上电调参,提示IMU错误,让联系代理返修,于是拔掉IMU,错误依旧,不管错误提示,继续调参,遥控器各个通道显示正常,油门,俯仰,横滚,方向,姿态模式,失控返航,智能方向控制,以及电机检测,都能正常操作。于是判断IMU出错了,返厂检修了。但有个现象不知是否正确,就是给飞控上电时LED灯连续不同颜色闪烁后,在就不亮了,整个调参过程,改变飞控(手动,姿态,GPS)各种模式,灯不会闪烁点亮。不知各位悟空模友调参时LED灯亮不亮,还是我的主控以及LED也有问题需要返厂检修?请帮帮分析分析,感谢了!!

楼主:
悟空M调参遇到的问题请高手分析分析

14年5月初我的一套悟空M六轴天地飞九控,飞第一块电池好好的,第二块电池刚起飞就不稳,飞出7-8米,高度3米左右,突然失控炸鸡,没找到具体原因,发现有螺丝松动,怀疑震动太大造成炸鸡,于是拆解,月底返厂检修,飞控返回来附有大疆检修单,飞控所有电子设备一切正常。之后就没装机,今年开春心血来潮,买了几米屏蔽线,准备更换飞控IMU PMU  GPS LED连接线,最后只更换了IMU的线,其他的胶太多不好拆除,就没更换。重新装机后,上电调参,调参软剑提示(IMU错误,建议返厂检修),IMU已返厂检修路上,次日不连接IMU连线,继续链接电脑,又提示指南针错误指南针数据异常,请重启主控,如果仍然出现此错误,请联系代理维修)。目前现象是LED灯上电后连续闪烁绿灯十几秒,之后就是红灯一直闪烁调参软件其他功能能正常进行,遥控器改变摇杆,各个参数有变化,(俯仰,横滚,方向,油门,手动,姿态,GPS,失控保护,智能控制,电压监测,以及电机测试)都能正常操作。自己分析,主控应该正常,PMU正常,IOSD正常(连接摄像头图传,能正常显示叠加画面)。难道我的GPS也要返厂检修,还是因为没有连接IMU而出现的错误提示。这里先谢谢回复的各位了。

楼主:
打电话咨询了大疆售后技术人员,回答主控不插IMU会出现(指南针数据异常,请重启主控,如果仍然出现此错误,请联系代理维修)的错误提示。看样子要等IMU检修回来再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电话咨询了大疆售后技术人员,回答主控不插IMU会出现(指南针数据异常,请重启主控,如果仍然出现此错误 ...

我的哪吒v2全套和iosd掉水里也在大疆维修那里,上午有个小姐来电话说ios的没事,gps没事,主控不稳定最好全部更换买新的,以旧换新要1680元,靠果断然给我邮寄回来了!!

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哪吒v2全套和iosd掉水里也在大疆维修那里,上午有个小姐来电话说ios的没事,gps没事,主控不稳定最好 ...

我的要是超过1000维修费,我也不修了,在二手市场收一个。我的其他电子设备都能用,就差IMU,估计能买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