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450组装配置极翼p2

楼主(2015-05-14):
一定要把要买的配件写清楚,很少的都要。暂时不用航拍,要怎样单独给飞控供电,数传模块要买吗?
还有amp的难度真的很大啊?

网友A:
第一步。。。退了极翼p2 买neza或者mini x或者apm
第二步。。。看完论坛教程贴
这里是技术问答板块不是伸手党福利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退了极翼p2 买neza或者mini x或者apm
第二步。。。看完论坛教程贴
这里是技术问答板块不是伸手 ...

在那找论坛教程贴

楼主:
apm怎么好法

网友:
pix和apm一样的。我觉得和鸡翼也没有什么区别。。。。。都要看教程

网友:
1. F450机架(是不是含脚架看你的需要) 沉金版,不是沉金版再买一片分电板。
2. 2212KV1000左右的电机*4(含桨夹)(品牌看你自己的需要)(建议银燕2212KV100就够了,便宜好用)
3. 20-30A电调*4(如果考虑以后升级,就用2-6S的不升级2-4S就够了)
4. 飞控(P2、naza之类的)
5. 1045/1047桨*5对(建议乾丰之类的)
6. 香蕉插*12对(每个电调用3对)
7. 电池(最起码3S2200mah,建议不要超过3S5000mah) 以及遥控器电池
8. 充电器(平衡充)建议B6就可以了
9. 电池魔术贴,魔术带
10. 电烙铁+焊锡
11. 遥控器+接收机  不玩航拍6通道就够了,建议天地飞7通道。
12. 热缩管 (直径、长度看需要)
13. 热熔胶+胶枪
14. 内六角螺丝刀 2.0和2.5的各一把
15. 12AWG电源线20厘米左右,XT60插头几对,先用一个装在机架上,以后肯定用得到。
16. 别的东西,剪刀之类的你应该总有的。

ok,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纯新手建议P2、naza之类的飞控,APM难度不大,但要折腾,调参麻烦点,地面站中英文混合,用起来不是很舒服,商品控调参设置简单很多。

网友:
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QQ多少, apm会调的难道不大,p2简单

网友:
F450 的配置?要么看大疆官方配置。要么去某宝看看套机的配置。都看一遍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