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远程帮我安装APM驱动程序

楼主(2015-05-14):
我是粗人没读啥书

网友A:
你安装MP过程中就可以安装驱动'一步步来就行。如果驱动安装不成功,就是系统问题。建议直接重新安装系统'需要的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MP过程中就可以安装驱动'一步步来就行。如果驱动安装不成功,就是系统问题。建议直接重新安装系统'需 ...

谢谢兄弟。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09-30):
本人今日实测,折腾了几个小时,得出结论,驱动精灵一下下就解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