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15-05-14):
观望了很久,最近开始卖控,准备做塞斯纳.新人各种不懂....求一张完整的配件单.......买不齐全配件各种累........查帖子查的头晕..............

网友:
前拉配置单。飞机700g以下可以用。超过调换电机,桨就行

网友:
摇控器一套,鸡鸡一架,充电器,电池,浆多买点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遥控器不要买二代英文看不懂

网友:
去论坛收个天7,8,9都行

网友:
充电器器买好点的,要便宜的最少得b6中端的推荐a6或a9,几十元的平衡充不要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