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apm调参

楼主(2015-05-14):
泡泡老师:我的四轴以前虽然不好飞,但是还是能飞,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不是后翻就是左右乱旋,已经坏了我四付桨了,我不会调参,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A:
我的都废了5对桨了,报一下你的四轴配置。

网友B:
线没插错吧?重新做做校准

网友C:
肯定不是PID的问题,应试从硬件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PID的问题,应试从硬件上找原因。

可是我之前都是飞得好好的,我以为是昨天在第一次飞的时候把7通道开了,在地面上一直都在自动调参,把参数搞乱了才造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废了5对桨了,报一下你的四轴配置。

F450机架 郎宇U2216-900KV电机 ZTW40A电调 APM2.8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插错吧?重新做做校准

线应该没有插错,因为我拿在手上试了下,就是有一下不知道怎么了,我没有动油门,但是油门自己愈来愈大

网友:
把pid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学习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D(2019-12-13):
光流传感器在PM2.8上的使用固件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楼主(2020-01-15):
引用 网友D:
光流传感器在PM2.8上的使用固件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2020-08-25):
你刷的什么固件?要重新做校准或者干脆重新加载固件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