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六轴配置

楼主(2015-05-14):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个续航20加的六轴配置,载重的话,挂微单拍摄,主要是想少走弯路,劳烦大家了。

网友:
具体配置不好说,朋友搞航拍挂微单用的六轴,轴距800左右的样子。具体忘了

网友:
看你兜兜有多鼓

网友A:
我问了朋友的配置: 电机4135kv330,60A电调,轴距115
他的弄下来三四万(商业航拍)

网友B:
报一下你的预算,也许我能帮你。有钱就有一切哈哈哈

网友C:
黑又硬机架,基本和S900一样,电动收放脚架,2000元,凌云海在用……微单云台按3500,飞控用pixhack的话加上数传蓝牙调参1300,电机用朗宇4110,1600左右,铂金30A差不多400,图传桨电池啥的算1600吧,6S10000的,这就1万块了,不算相机和遥控……大概算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你的预算,也许我能帮你。有钱就有一切哈哈哈

一万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朋友的配置: 电机4135kv330,60A电调,轴距115
他的弄下来三四万(商业航拍)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又硬机架,基本和S900一样,电动收放脚架,2000元,凌云海在用……微单云台按3500,飞控用pixhack的话加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电机是朗宇的,电调是铂金。自己玩玩等级可以低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黑又硬机架,基本和S900一样,电动收放脚架,2000元,凌云海在用……微单云台按3500,飞控用pixhack的话加 ...

广州的凌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州的凌云?

现在他在深圳,不是本吧有个模块是凌云航模协会嘛,就和他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又硬机架,基本和S900一样,电动收放脚架,2000元,凌云海在用……微单云台按3500,飞控用pixhack的话加 ...

动力改成e800套装怎么样

网友D:
看你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什么机架

准备用那个开源的v6机架

网友E:
我的 六轴 用盛天TS820机架(1000块) 疯狂3515 kv400电机(110*6)  1555碳桨(50*3) 铂金30A(65*3) 不过机架和动力我是收二手的  飞控是naza v1 也是二手的  现在用x-cam云台 5N相机 6s1000mah电池 续航15分钟左右  所以楼主想要20分钟 可以用郎宇4114电机 1600mah电池

网友F:
加一点钱,收整套二手高一或者大疆s900,这样比较不折腾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六轴 用盛天TS820机架(1000块) 疯狂3515 kv400电机(110*6)  1555碳桨(50*3) 铂金30A(65*3) 不 ...

二手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点钱,收整套二手高一或者大疆s900,这样比较不折腾

我也挺怕折腾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改成e800套装怎么样

E800也不错,不过要看轴距和起飞重量,960轴距的话还是推荐4112左右级别的吧……800轴距的话用E80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