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个问题 自定义模式里怎么修改参数

楼主(2015-05-15):
在进入CC3D后自定义里设置 曲线1、横滚、俯仰和方向的数值怎么修改

网友:
是直接滑动那几个控制点吗?

网友:
图中起用了1-4通道,用于电机,是配置四轴的吧,
改参数应该是直接滑动那五个点到不同位置,下面表中的横滚、俯仰和方向等参数就会发生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