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如何搭建 无人车

楼主(2015-05-15):
本人有apm飞控全套,无刷车一套,怎么搭建无人车啊!谁能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
还要跑一个航线吗

网友:
就像搞fpv那样就行啦

网友:
其实,你想想,就算你规划好路线,你舍得你车跑吗?偏差个一米就足够让你的车都撞烂或者改变路线,不如直接fpv

网友:
无人车用APM 太浪费了,这个需要平衡操作,你使用一个单片机+GPS就可以实现了。
现在刷路由器做操控的技术帖子很多,去百度一下。

网友:
首先,我想说:楼主你用apm飞控和无刷车来搭建无人车(自主导航)是有点鸟枪换大炮啊,但飞控多了一项用途。估计APM没有车船模式吧,如果有按说明书搭建就可以了。

2、非要搭的话,你可能会用到地面站用来规划线路,要走线精准,你得有高精度GPS,这样的话你非得在野外有足够导航星的情况才能用。

3、当然定高度是用不上了,得用APM飞控的固定翼模式,罗盘还是有用的。电压电流能用上,如有FPV也可以用上。
4、车辆的驱动无非就是速度方向及前进倒车:无刷车可以用油门通道控制前行和速度,但倒车呢,无刷电机的倒车是要换相的倒车可能没法实现了或者用有倒车功能的电调。可以用航向通道来控制转向。

5、主要就是这些了,其它人有什么高招可以补充下。

网友:
补充一下:CC3D飞控,有车辆模式,

网友:
apm  如何搭建  无人车 飞控,APM,无人车 作者:耍流氓的小屁孩 3264 我也正在使用apm改车模式,

apm有车模式,这个肯定,我就在调。

使用apm有几个好处。

给车子加个定位,传输车子的姿态,还有就是fpv

不过这个只是一些信息反映,对车子调控用不上,比如姿态咱们不可能调控车子姿态的。只能反映下情况。跟视频一起看车有没有翻或者遇到其他问题。

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增加些代码,更改下,增加些功能。这个应该很有必要。但是这样就不是单纯的跑车了,比如给车加一个机械手,加个小翻斗,加个钻天候火箭等等,额外的增加才更有意思。

网友(2015-08-28):
apm  如何搭建  无人车 飞控,APM,无人车 作者:空格键复活 6521 不怕开远了被人顺手牵羊了?

网友(2016-01-19):
http://rover.ardupilot.cn/   无人车地面站中文网,写的比较详细,提供了两种车辆模式,一种带伺服转向的,一种履带滑行转向的,APM连接方式及固件下载都有详细说明,是英文的,用百度翻译下基本能看明白。
我最近也在做,可以加装机械手、电动玩具弹射水弹抢,红外热成像仪、红外夜视仪做成侦察车等等,看你怎么玩了。1:10的大脚车攀爬和越障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成本低可玩性强,不用考虑高空飞行和禁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