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5-05-15):
不知你们有没有见过遥控器摇杆延迟问题,我天7遥控在推方向杆的时候数据延迟,甚至是解锁闭群延迟,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遥控器问题。延迟都有的'但不至于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说每个通道都延迟很严重那就是固件问题。单个可能是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问题。延迟都有的'但不至于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说每个通道都延迟很严重那就是固件问题。单个可能是 ...

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

没听说过天地飞可以刷固件不行换控。先换个接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天地飞可以刷固件不行换控。先换个接收试试

固件是飞控固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是飞控固件的

有些控也是可以刷的,比如我的D10

网友:
不应该这么严重吧

网友B: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没解决,遥控刚开机是正常的,过了两分钟后就开始延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解决,遥控刚开机是正常的,过了两分钟后就开始延迟

可能是控出问题了吧,返厂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控出问题了吧,返厂修一下?

刚刚检查下BEC哪里松掉了,我重新焊接,现在在重新试机

网友C:
1、正常的遥控器摇杆延迟最多22毫秒左右,这样的时间几乎感觉不到。
2、楼主提到飞控,要排除一下飞控是否正常。
3、脱离飞控检查遥控与接收是否正常,接个舵机到通道1-4,试试就知道。如果有炸机经历接收倒是要重点查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解决,遥控刚开机是正常的,过了两分钟后就开始延迟

返厂,,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呢!

出厂设置试过了,还是那样,不过重新打开遥控电源后又正常了,没过几分钟又开始延迟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常的遥控器摇杆延迟最多22毫秒左右,这样的时间几乎感觉不到。
2、楼主提到飞控,要排除一下飞控 ...

重新关闭遥控电源再打开又正常了,地面站那里的12C异常从-一万多到正一万多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设置试过了,还是那样,不过重新打开遥控电源后又正常了,没过几分钟又开始延迟起来

返厂吧,自己折腾也找不到,

网友:
只看,不懂。顶一个拿分。

网友E:
是不是和机子的飞控兼容性不好?换个机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和机子的飞控兼容性不好?换个机子试下。

现在把摇杆左右开会谈几下遥控又正常了,

网友E:
可能是控没有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控没有校准好

遥控都校准过的,恢复出厂设置也是那样

网友:
有没有朋友有电直,换机试,若不是兼容性问题,也不是控没有校准好;  那控只能返厂了。

网友F(2015-06-21):
可能是遥控器  射频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遥控器  射频模块坏了

返厂维修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