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APM和A433的问题

楼主(2015-05-16):
如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A433用转发模式直接把舵机和电调接在A433接收机上,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用APM飞控,就会出现,如果打舵或者几秒不动以后,A433接收机黄灯就慢闪或者不亮,跟着飞机的电机和舵机就间歇性自己动(类似于失控返航状态),找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泡泡老师救救小弟。

网友:
请教泡泡老师APM和A433的问题 舵机,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飞行少年 683 不知道

楼主:
经过N次插拔舵机线,问题找到了,是因为胖子的转向起落架舵机的关系,已经解决

网友A:
舵机和APM只能连接信号线和地线,舵机必须单独供电,
因为舵机的工作电流太大,会把APM供电电压拉下来,引起APM空中断电炸机。

网友B(2015-12-06):
引用 网友A:
舵机和APM只能连接信号线和地线,舵机必须单独供电,
因为舵机的工作电流太大,会把APM供电电压拉下来, ...

泡泡老师,没太看明白,是说固定翼的舵机正极不能直接接在APM输出端么?那怎么单独给舵机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没太看明白,是说固定翼的舵机正极不能直接接在APM输出端么?那怎么单独给舵机供电呢? ...

另外加个UBEC单独给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加个UBEC单独给他供电

这样啊,那是所有固定翼都要这样,还是用了大扭力舵机的鸡鸡才要这样?如果用UBEC,只用把所有舵机的正极并联插到UBEC的正极就可以了么?不需要连接UBEC的负极么

网友:
最好都用外加UBEC,可以单接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