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连接OSD以后不显示数据问题

楼主(2015-05-16):
今天东西全部都回来了,按照教程所有线都连接好,显示器图像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飞行数据,屏幕上一直有一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助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6-06-18):
引用 网友A:
0sd 12v端与5v端同时供电就行了

同时供12v.5v是吗?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2015-05-16):
求助APM连接OSD只显示图像不显示数据的问题

今天东西全部都回来了,按照教程所有线都连接好,显示器图像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飞行数据,屏幕上一直有一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助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求助APM连接OSD以后不显示数据问题 APM,泡泡老师,OSD 作者:青城小周哥 4518

网友:
我还没弄到

楼主:
看了视频,只显示版本号…有图像,没有飞行数据

楼主:
OSD右侧焊盘是连接的…全部右侧供电…根据APM MiniOSD第三课…没有找到合适答案…

网友:
osd 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B:
我也是,你看看是不是这样,除了第一次通电就正常显示各种数据,玩第二条电就什么都没法显示了,

网友:
我的已经报废了

网友:
楼主这电池不得行啊,表示已近报废了

楼主:
求泡泡老师帮忙解答下,购买OSD老板说,纯右边供电没问题,但是我只出图像,没有飞行数据...

网友:
APM要刷带OSD功能的固件,还有接线对不对,

网友C:
你的OSD 没和APM连接上,
1、检查连接线是否接错
2、测量左侧5V针脚电压是否大于4.9V
3、用USB-TTL刷机板检查OSD能否刷固件和字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OSD 没和APM连接上,
1、检查连接线是否接错
2、测量左侧5V针脚电压是否大于4.9V

泡泡老师你有没有刷osd固件的软件啊?能不能发一份给我?69170375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你有没有刷osd固件的软件啊?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下载地址:https://code.google.com/p/minimosd-extra/downloads/list

网友(2015-12-04):
我的比你的惨,有飞行数据,没有视频了,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你看看是不是这样,除了第一次通电就正常显示各种数据,玩第二条电就什么都没法显示了,

我的OSD今天买回来,刚接上也是这样子。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2016-02-14):
0sd 12v端与5v端同时供电就行了

网友(2016-04-22):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有视频画面,要显示osd版本,不显示飞行数据

网友(2016-06-18):
我的是不能同时显示数据和视频,只能显示一个,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