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当FPV的摄像头

楼主(2015-05-16):
(图片)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楼主:
这是我在工地上吊篮上面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工地上吊篮上面拆的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凡事试一试就知道了,电源线接对,注意输出输入电压。就算不行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弄好供电  练好数据线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 注意正负极  试试就行

网友:
呵呵交代了!玩飞机都把工地的东西拆了,注意安全啊!!哈哈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先看看输入电压是多少.找对接口.再看看是什么输出.找对接口.就OK.

网友:
来个专业的回答吧,目前FPV技术采用的图像传输还是模拟的方式,即图传,图传设备需要带有视频信号(video)的摄像头来提供影像,如果只有有空中影像当然还是不够的,通常还要加上OSD设备把空中影像和机载参数融合后回传到地面显示屏上。从楼主的设备上看在,带镜头的模块有引出三根线红黑黄,按标准,分别代表电源正极,电源负极和Video信号线。因此可以判段你这个摄像头可以作为FPV的摄像头,接线时要注意电源电压大小和极性。如有接线方面的疑问,可以问我。

网友:
可以的你那个摄像头是五伏供电的和他链接的小板子是把12v转换成5v的稳压点路作用是稳压滤波主要元器件是贴片式稳压电路7805

网友A:
连接好电源的正负极也就是 红色跟黑色,黄色是AV信号输出,可以接到电视机上看看,前提,一根黄色信号线是不会有用的,你还要并联一根负极, 也就是说 红色接电池的正极  黑色接电池的负极,  黄色接av线的线芯 ,再把刚才并联了一根负极的那根线接到av线的屏蔽层,插到电视机上看看有没有影子(PS:一般这种摄像头是12v电压供电,也就是一块3s电池。因为你没有给我们具体参数,建议你先用5v供电看看,一点一点的加电压,防止一下通入过高电压烧掉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好电源的正负极也就是 红色跟黑色,黄色是AV信号输出,可以接到电视机上看看,前提,一根黄色信号线是 ...

谢谢大神 摄像头搞了好   摄像头上的3跟线跟发射的3根接上就好了   画面还是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摄像头搞了好   摄像头上的3跟线跟发射的3根接上就好了   画面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网友:
还是去搞个720P分辨率的倒车摄像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