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第四讲 数传设置及失控保护基本设置

楼主(2015-05-16):
本教程均采用 开源飞控之家 http://kyfk.taobao.com 所售产品为基础制作

注意:数传如无特别需要请不要修改空速和功率,如果远端保存不好会出现无法链接现象!如果再现此情况请使用TTL进行重新刷远端数传固件并恢复默认设置即可修复!

网友(2015-12-16):
是不是有GPS才有效

网友(2016-01-20):
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2017-01-03):
我用PIXHACK组固定翼,各参数已基本调整好,也可以解锁了,但解锁瞬间数传与飞机失联,并提示安全保护,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怎么也联不上飞控,需要把电源拨了重新插上才能重新联上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