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第九讲 PIX微调与自动微调

楼主(2015-05-16):
本教程均采用 开源飞控之家 http://kyfk.taobao.com 所售产品为基础制作

网友A(2015-09-29):
这个自动和手动微调和Pix的自动调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是否自动和手动微调就可以替代自动调参,功能看上去好像差不多,楼主能再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动和手动微调和Pix的自动调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是否自动和手动微调就可以替代自动调参,功能看上 ...

自动微调指的是自动的水平调整,自动调参是PID的调整,两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5-12-16):
每条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