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动力及舵机电子设备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5-05-15):
1、朗宇2820kv1100电机配11x5.5寸的浆拉力多少,原产的的电机拉力是不是比这个打,如果用朗宇的要用4s多少c的电池;2、死胖子舵机到底用什么
死胖子的副翼,v尾各用什么舵机,晚上五花八门,

网友A:
30C左右的。你的电机kv有点高了。桨可以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C左右的。你的电机kv有点高了。桨可以再大点

还大的话可能打到地面

网友:
kv选择低一点的,30c以上电池,飞胖子用原厂电机的人比较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大的话可能打到地面

朋友就用的12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就用的12寸的桨

12的拉力多少

网友:
一般你买电机的介绍里都有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12的拉力多少

2kg?具体看数据参数

楼主:
死胖子舵机到底用什么

死胖子的副翼,v尾各用什么舵机,晚上五花八门,

网友:
兄弟你的问题希望整理到一起发帖!这样太水了!!

网友B:
这次帮你整理了一下,希望你发求助帖,把问题梳理清楚,集中到一起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帮你整理了一下,希望你发求助帖,把问题梳理清楚,集中到一起发出来,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帮你整理了一下,希望你发求助帖,把问题梳理清楚,集中到一起发出来,

为什么我发那些有图片的贴发不出去,显示正在发帖以后,就没有显示发帖成功的字样了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2820kv800用12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2820kv800用12寸桨。

这样效率高吗?我在想拉力够不够,今天有买了个16cm的起落架,上12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5-10-27):
2820  1100   9*6三叶桨,拉力2.0852公斤

网友:
2820 1100kv 11*5.5  拉力2.3kg 用9*6三叶桨 2.0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