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APM与OSD接线图解

楼主(2015-05-16):
这是minimosd可以从这里购买)使用6P头子链接到PIX的TM2接口上,APM或是 APM2 需要使用5P头子链接!

如果你没有12V供电的话,请把上边标的跳线短接上就可以只用5V供电,另一端不使用12V输入,只接入信号和地线就可以了。也就是中间一脚不接线就可以了。
视频输出 接入图传 ,视频输入 接入摄像头,如果您的摄像头是PAL制式请短接制式切换。

网友A:
哎  华硕兄,第二个图那个是电源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华硕兄,第二个图那个是电源芯片么?

第二个图?不是呀,这是APM和数传做Y线的图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图?不是呀,这是APM和数传做Y线的图解呀

倒数第二个

楼主:
这个是不使用12V 供电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使用12V 供电的方法

唉  也只能暂时等等万用表回来测了,当时大力电子说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还是得一点一点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也只能暂时等等万用表回来测了,当时大力电子说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还是得一点一点的找

折腾吧,呵呵,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OSD的视频制式是根据输入视频信号的制式自动切换的吧,我一直没短接制式触点,两种制式都正常使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按照你的图APM接的osd跟数传怎么出来数据之后晃动飞机osd里的数据不动?

网友(点评):
在地面站点了OSD启用遥测N次,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按照你的图APM接的osd跟数传怎么出来数据之后晃动飞机osd里的数据不动?

地面站中的OSD选项,你点一下启用试试.

网友C:
我的飞机有两块电池……副电池主要是图传灯带供电,用这种OSD能同时显示动力电和图传电压么?如果不能的话,能用穷人S2 OSD读取飞控信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有两块电池……副电池主要是图传灯带供电,用这种OSD能同时显示动力电和图传电压么?如果不能的话 ...

目前只能显示主供电电压的,另一个不会显示出来的,另外,不需要显示呀,这个用电量肯定不会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能显示主供电电压的,另一个不会显示出来的,另外,不需要显示呀,这个用电量肯定不会很大的。

我用的2W图传,另外,副电池也给云台供电,用电也不小,如果3DR的那个不显示,那穷人的能读取飞控信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W图传,另外,副电池也给云台供电,用电也不小,如果3DR的那个不显示,那穷人的能读取飞控信息么 ...

可以吧,我没有测试过,模友有改成的, 这个就不知道要如何改了。、

网友:
慢慢的就学会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2-09):
有没固定翼的PID 看看

网友(2016-04-27):
引用 楼主:
地面站中的OSD选项,你点一下启用试试.

我问一下,你的是什么版本,为什么我的地面站里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