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选择以及周边知识

楼主(2015-05-16):
主要针对一些图传的选择,原文来自于贴吧的city空军  在此再次表达你对迷茫中的小白们做出的贡献

楼主:
天线知识

首先了解下无线电的传播方式:

地表传播:只贴地表传播,不向外空间散射,其特点 是信号比较稳定,传播方式主要适用于长波和中波波 段。3兆赫以下。
天波传播:在大气层中,从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的高 空有几层“电离层”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反射体,电波 射到“电离层’就会被反射回来,走这一途径的电波 就称为天波或反射波。在电波中,主要是短波具有这 种特性。3-30兆赫。

散射传播:是利用对流层或电离层中介质的不均匀性 或流星通过大气时的电离余迹对电磁波的散射作用来 实现超视矩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主要用于超短波和微 波远距离通信。30-500兆赫。

视距传播:电波直接从发信天线传到收信点(有时有 地面反射波)。目前广泛使用的超短波通信和卫星通 信的电波传播均属这种传播方式。2.4G控至5.8G图 传都在超短波范围。

对于需要实时控制的航模飞机来说,除了直接接收到 信号,靠任何之外的无线电特性提高距离的方式都是 不可靠的,尽管长波中波绕射能力极强,依然受空间 环境制约,很不稳定。

【无线电的“穿透力”】无线电的频率越高,越接近 光的传播特性,无线电对绝缘体有穿透,对导体产生 反射和绕射。平时常说的穿透力,其实大部分时候, 朋友们是想追求绕射能力,频率越低绕射能力越强, 在无线电中,真正使用其绕射能力的波段是长波和中 波,也就是3兆赫以下。在30兆赫以上的频率,基本 上都已经都是直射接收了,100兆赫以上时,讲绕射 能力,没有什么意义。无线电真正意义上的穿透,不 在咱们的讨论泛围内,FPV也用不到。

【天线的简单原理和特性】简单的我把可以把发射天 线看做灯管,把接收天线看做一只接收灯管,很好理 解,要想两支灯管间的信号完美的传递,最佳状态就 是两支灯管平行放置。错误的放置是一支天线立放, 一支天线横放,最差的放置是横放的天线指向立放的 天线,所以我们安置天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射和 接收天线保持平行,才可以有最佳和最远的接收效 果,要绝对避免一支天线指向另一支天线的情况发 生。只要接收和发射天线是平行放置,不论是立放还 是倒放,效果是一样的。同理我们可以把不愿受到无 线电影响的设备,特意的放置在天线指向的位置上, 但在载机上受空间限制可能不一定做到最完美的安 装。

【天线安装】载机是绝缘体不会影响信号传播,机载 设备等导电体,在飞机姿态变化时,如果正好处于了 接收和发射天线之间,在距离远信号弱时就可能造成 信号中断,机载天线最佳的安装位置应该是在飞机的 下部,这样机载天线受机载设备屏蔽的几率最小,干 扰也会降到最小。

【飞远和飞高的天线安装方式】向远飞的飞机,接收 天线和发射天线,都采用垂直方式安装。追求高度的 飞机,接收和发射天线水平放置为好。但水平放置接 收天线,容易受到飞机姿态和方位影响,应尽量采用 双接收天线的接收机,两支天线呈90度角水平安 装,以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

【天线安装角】为了飞行安全的考虑,我们可以预先 按我们的要求,使天线有一定的安装角。比如图传天 线(图传,是把航模上采集的视频发回地面的图像传 送设备,为了更直观讲解,所以用图传天线来说 明),可以有一点向前倾的角度,这样飞机前方的信 号有一点向下的辐射角,而飞机后面有一点向上的辐 射角,我们相对在飞机的下方,这时对于我们所处的 下方位置来说,飞机后下方的场强比飞机前下方的场 强略小些,当飞机飞远,感觉图像不清晰了,飞机返 航,机头向我们时,图像可以变的清晰些。相反,如 果机头转向我们时,图像可能就没有了,这肯定是不 可取的,这角度稍微有几度就可以,不要过大。对于 接收机天线,也是相同道理。有双天线的接收机,天 线垂直安装时,可以让前后天线成一个倒八字倾角, 这样飞机无论是去还是来,都可以保证有较稳定的接 收。 当天线是水平安装时不用考虑安装角。

【各种天线的场强分布】相同构造天线的发射和接收 场强是基本一致的,并且不是有源天线的话,都是可 以直接互换互用的,在这里就不再做细分了。另外大 家对天线的外观并不陌生,我也就不再上图了。

1★全向天线:无线电专业里常叫鞭状天线。它就象 一个灯管,它的发射泛围,垂直放置时,是在水平方 向上向周围散射,在360度泛围内都有均匀的场强分 布,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形式。水平放置时,假如 天线是东西方向放置,场强分布是包括天空在内的南 北方向,以及天线到地面的南北方向空间泛围内分 布。因此垂直天线,主要针对水平方向的目标,水平 天线主要针对垂直高度上的目标,和窄范围内的水平 目标。

2★八木天线:定向传输天线,八木天线由比天线稍 短的引向器,和比天线稍长的反射器,中间安装天线 的结构构成,八木天线的场强主要集中在引向器一 侧,反射器将天线发出的信号反射回引向器方向,使 场强增强,同时有屏蔽后方干扰的作用。八木天线在 垂直安装时,上下的场强分布角与全向天线差不多, 在水平方向上场强分布角,与引向器的多少有关,引 向器越多,夹角越小,方向性越强,夹角内的场强越 高。一般常见引向器3-5支,再多效果亦不明显。主 要特点是在有效范围内场强分布均匀,方向性好,搞 干扰能力强。

3★抛物面天线:这种天线的场强分布有两部分,类 似手电光,一部分是灯泡直接射出的散射光,另部 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反射器反射形成的直射光。所 以抛物面天线的效率是最高的,但方向性也是最强 的,最常见是用在固定点对点的微波通信,如果用在 飞行器上的通信,必须装在高精度跟踪云台上才可 以,如果跟踪云台精度不高也是盲人骑瞎马。另外抛 物面天线对组装精度要求也很高。

4★平板状天线:平板天线的特性和八木天线基本相 同,好的平板天线结构较复杂,但体积小,重量轻, 安装简单。体积效率比高,野外FPV狂人的首选天 线。需配合跟踪云台使用。

【天线的计算和自制】 无线电的传僠速度和光速相同,每秒30万公里。无 线电波长的计算为,300÷频率,比如150兆赫的波 长为,300÷150=2米(注意单位是米),天线的长 度要和波长匹配,一般的全向天线多采用1/4波长或 1/2波长,相较1/2波长的天线效率较高。为什么不 能用全波波长的天线呢?无线电信号是个正弦波,全 波长的天线,会使电波的上半周和下半周同时加载到 天线上,因为两个半周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产生的 电波就是反相的,所以不能做为普通天线用。但有朋 友已经注意到了很多高增益天线的长度要比波长长很 多,那是因为在整个天线中间加了线圈进行倒相,使 一个半周的信号被抑制,只使我们需要的半周信号得 到发挥。有朋友会问,那只有半个周期的信号,不是 残废信号吗?虽然天线是半个波长,但流过天线的电 流方向是连续变化的,所以产生的电波就是个过完整 的正弦波。

为什么天线的长度是1/4或1/2波长呢?是因为要天 线的长度要和无线电的波长产生谐振,才能使天线以 最高的效率把电流转化为电磁波或者把接收到的电磁 波转化为电流。道理和固定长度的物体产生一个固定 的声波,及固定长度的物体会随特定声波振动的道理 是一样的。

【实例】 知道了以上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自己制作基本的天线 了。还以150兆赫为例,天线长度大约为1米。但30 万公里是光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在金属介质中的传 播速度,因金属的不同,约为空中速度的96%-97%,所以标准的天线长度应乘以这个缩短率,如果 不了解我们所用金属的缩短率,可以取个中值。在此 可以计算为300÷150÷2×0.965=0.965米,即是所 要的150兆赫天线长度为0.965米。

以上是个最简单的天线制作,但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只要稍做改造就可以成为高增益天线,之前我曾以加 装假地线的方式架空1/2波长全向天线,作为对讲机 天线,用1W功率在150公里半径范围内清晰稳定地通 信,而用简单天线1W也就在两公里范围内勉强,可 见天线做好了效率是相当惊人的。

前阵子,我的天地飞09S天线不知丢哪去了,自制了 6公分长的一段细铜线做为天线,在300米范围内也 从未失控,就这样大概飞了有一个多月。

以后,当没有天线或天线丢失时,不用为没有天线而 烦恼了,至于更复杂的天线制作及知识,我们就不再 多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一找资料。知识就在 折腾中产生。

!无论任何时候,在可靠的无线电场强内飞行都是明 智的。

视频采集的摄像头

说到摄像头可谓玩了半天,就是因为它,如果没摄像 头,也就用不着朋友们折腾其他的了。 很多老模友们都已经有了自己钟情的选择,并乐在其 中,这里为刚接确正在茫然中纠结的朋友简单分析 下,算是我巨大经济付出之后的一点心得,希望对朋 友们有点帮助吧。

选择1*摄录一体的简单摄像头 ---多为常规镜头;直接安到飞机上,目视航拍,只 把摄到图像录制下来,然后回收飞机后看回放。

选择2*单摄像头 ---选配镜头;把拍到内容输出给图传无线回传,实 现FPV(第一视角)操控飞机,录制靠地面设备,回 放效果一般。因为图传对视频信号传输的能力所限, 即使用了高清摄像头,也不会传回高清的效果。

选择3*摄像头+录制卡 ---选配镜头;可现像空地两种同时录像,但录制卡 的录像质量也较差,而且录制卡和摄像头的总造价很 不经济,甚至拍摄像素不匹配,在适配过程中被重新 整理过像素的视频,效果很受伤。

选择4*卡片相机 ---选广角镜头的才适用;就是那种相机啊,好像专 给玩FPV的准备的,1080P的广角高清,还带视频输 出,自身还可以同时录。但价格嘛,没什么性价比可 言。
选择5*行车记录仪(个人推荐) ---广角镜头;行车记录仪的选择范围非常之广,普 清标清超清高清各种清,价格当然也从两三百元到一 两千元,外形布局卧式比较附合空气动力学,对航模 而言比卡片机的立式安装更具科学性。行车记录仪使 用的都是广角镜头,自录的功能是必然的,同时有视 频输出,还自带电池和液晶屏。唯一一点就是略重那 么百十克。选用车载记录仪,一定要买那种不丢侦 的,车载记录仪是按固定时间分段录制,每段之间没 有跳侦的现像才好。一般很便宜的低端产品会有这种 情况发生。

选择6*高清DV ---发烧级了,DV嘛,你懂的,还用说吗。

以上介绍的只是大部分情况,不能排除有个别情况的 出现,所以,你在选购设备前,务必再详细咨询清 楚,诸如像素,是否AV输出(只说视频输出不能算 准确,很多只有高清输出的,从习惯上我们也常把它 说成是视频输出,但我们就用不上了),再有点个人 的体会,就是玩个FPV,没必要追求什么1080P呀 1080i的。即使720P的就很不错了,想想我们追求 的是什么呢?用它搞航拍又不实用,而且时刻可能 丢,能省就省点吧。

楼主:
FPV中图传的选择: 固定翼一般 1.2G或2.4G 图传,遥控器72mhz或 433mhz 多轴,直升机一般 5.8G图传,遥控器2.4G 2.4G遥控器绝对不能使用2.4G图传,使用1.2G图 传会导致遥控距离变近,可加2.4G遥控功放和1.4G 低通滤波器 解决

图传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强,穿透性及绕射性越差, 所以 1.2G图传效果最好, 5.8G图传效果最差, 图传越接近中心频率,效果越好(比如1.2G图传涵 盖1.1-1.3G的频率,需要对应频道频率表,选择接 近中心频率的频道获得最好的效果),例如,柏通 1.2G图传 7频道就是 1200mhz 1.2G ,效果最好

天线增益DBI越高,辐射距离越远,角度区域越小, 因此,小增益天线适合近距离,高增益天线适合远距 离 在使用全向天线时候,请注意收发天线都要垂直,飞 机在头顶飞信号最差。尽量飞出去以获得最好的效 果, 在使用平板接收机天线时候,平板正面要尽量对准飞 机以获得最好效果 在超远距离飞行时,尽量使用AAT天线跟踪系统以保 证平板时时刻刻对准飞机 (看压缩包1-1) 最完美的固定翼远距离FPV方案,1.2g中转5.8g方 案 示意图说明: 因为远距离传输1.2g图传效果最好,飞机上使用柏 通1.2g 1500mw图传发射机,发送到地面汽车上罗 美1.2g接收机(平板,跟踪云台),图传再中转到 5.8g 20mw微功率发射机上,传输给几十米以外的 屏幕或aio眼镜接收。 这样方式,可以避免大功率遥控器直接干扰图传接收 机导致距离降低或者屏幕闪动等现象,时时刻刻保证 图传信号稳定。使用AIO眼镜还可以直接接受,操控 着抱着遥控器100米随便跑动,信号也好 (压缩包1-2) 关于柏通图传和罗美图传之间混用的 综合说明 众所周知,柏通图传是国产质量最好的图传,罗美图 传是进口的顶级图传。 罗美图传无论从传输画质,传输距离,接收灵敏度, 信号稳定性等 都要高于柏通,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目的在于:让您使用柏通的发射机搭配罗美的接收 机,以获得比柏通接收机更好的图像接收效果和稳定 性,增加传输距离! ====================================== =========== 对于1.2G来说,柏通所有的1.2G发射机频道都一 样,1.2G接收机是通用的,其中柏通的发射机6个频 道是和罗美接收机完全相同的(具体频率表见对应的 图传连接),罗美发射机的8个频道和柏通接收机是 完全相同的。 所以,使用柏通1.2G普通发射机,如200mw, 400mw,800mw,1500mw等,其中的8个频道可以 和罗美1.2G接收机完美搭配使用! (军工发射机只 有4个频道) 多轴,直升机系统也可以使用1.2G图传,发射机用 柏通小功率的如200 400mw,接收机用罗美,固定 翼的话用大功率柏通发射机如800 1000 1500mw ====================================== ============ 对于2.4G来说,柏通的普通2.4G图传频率和柏通 2.4G 军工1W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具体频率表见对应 的图传连接),只有柏通的2.4G 400mW和700mW发 射机的频道是和罗美2.4G接收机频道一样,8个都可 以用!同理,罗美发射机的8个频道也和柏通普通接 收机频道相同。 柏通1W军工发射机和罗美的接收机 只有1个频道可以共用 2.450Ghz。 关于 三叶草天线 和 普通全向天线 区别 说明 三叶草天线主要用在5.8G图传上。因为5.8G图传频 率高,直线型强,角度小,原装全向天线的话,单飞 机做各种姿势时候,角度变化很大,会造成时不时屏 幕的闪速,黑屏。三叶草天线增加了很多天线辐射 面,角度大,所以5.8G使用三叶草(蘑菇)天线在 近距离会改善传输效果。但是,发射机的总功率是不 变的,增加了辐射面积就导致距离降低,所以,三叶 草天线和全向天线的区别如下: 三叶草 全向天线 辐射面积(角度) 大 小 传输距离 近 远 近距离使用效果 好 较差 远距离使用效果 较差 好 共用电是FPV中最合适的方式,可以节省另外一块电 池的空间和重量,能够最大限度发挥飞行效能。 因 此强烈推荐大家不要使用视频独立供电 原理:飞机上只需要一块电池, 通过T插并连线。 一端接电调,一端接到稳压模块输入端(有打结), 这时候,无论使用1-6S电池输入,都可以输出稳定的 无杂波的12V电供给视频部分,有OSD的话,稳压模 块输出接入OSD的电源口,然后摄像头和图传接入对 应的OSD插口就OK了,OSD会给它们供电, 没有 OSD的话, 正极和负极分别接摄像头和图传的正负 极, 然后图传和摄像头黄线直连

楼主:
各种飞控简介

觉得飞控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头大的事吗,是因为我们 平时了解的太少,在这里给模友一点点的归类和介 绍,希望对你有用,呵呵,为了避免系统屏蔽,并让 大家看的明白,产品名内加了空格。

【R E M Z I B I -OSD】中文界面,它只是一个 OSD视频叠加系统,没有飞控板,如果不想让飞机在 天上自主飞行,只是想看屏幕自己来操作飞机的,是 个不错的选择。

【信鸽OSD模块】号称FPV最具性价比OSD模块,它 也只是一个OSD视频叠加系统,没有飞控板。

【决不退棋OSD】中文提示功能,自称以重量轻为特 色,它也只是一个OSD视频叠加系统。

【A R K B I R D飞控】号称最好调试的飞控,可 根据空间随意放置,如果两个飞控配合还可以实现编 队飞行很有特色,很多模友青莱此作品。智能编队模 式,一控飞双机

【江 南飞控】以配置来看,非常超值的飞控,集成 三轴陀螺,三轴加速度,三轴磁阻,气压计,使用 ARM处理器,按价位如此配置在平民飞控中目前无人 能及。

【独 眼 龙飞控】使用红外平衡仪,具备4个不同 OSD叠加界面,含起飞点的8个3D航点功能,老牌 了,功能很强大

【S k y l a r k】使用红外平衡仪,其提供的介 绍并不多,网上相关内容很容易搜到,另外其出品的 地面跟踪云台看上去很不错

【老 鹰 树 飞控】国外老牌产品,提供非常丰富的 可设定参数,三航点,长时间不动控返航功能,能玩 转功能很强大

【指南针飞控】完全中文的3个可自定义界面,号称 目前最强大的自动返航飞控。是专业飞控开发团队制 作的平民版,据介绍经过了-10℃~70℃的温度校 准,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气压计,使用了两 棵CortexM3处理器进行运算,遥控菜单,多达23种 数据显示,且自定义内容,及时的多种警告提示,智 能抗风,很有无人机的味道,硬件支持多航点和自主 起降等

【C A P M PRO 飞控】平民飞控中唯一以UAV无人 机飞控自称,三轴加速,三轴陀螺,三轴磁阻,数字 气压计,使用atmega 2560处理器,开源式的作 品,具有极其强大的地面站系统,如同无人机平台, 可以不用机载OSD,而通过地面站OSD合成显示,地 面站支持电脑USB摇杆飞行,自主起飞降落,无限制 航点,意味着可以设置极其复杂的飞行任务,但其价 格却很平民,估计需要费些心思才能玩得转

【飞 宇飞控】由专业和平民嫁接的飞控,其每一个 功能都是相应的模块化,配件从低端到高端好多选 择,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组成不同的组合,以达到不同 的功能,相应的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

以上链接和信息等均来自相应淘宝店内,之外的链接 没有加入其中。 很多模友问我说他们搜索不到飞控信息,因为它们是 淘宝网内商品,直接百度搜索可能找不到,找到它们 先打开淘定网站,只要将括号内的飞控名复制到淘宝 网站的搜索栏内,就可以搜到了。

【小知识】 飞控的姿态识别,主要有红外平衡仪和陀螺仪,红外 平衡无论飞行多久都不会产生误差,但是受天气制 约,遇大雾和穿过云层时,失去平衡作用。陀螺不受 天气限制,长时间飞行会产生累积误差,不过我们一 般飞行时间都很短,最多不过几十分钟。通常加入三 轴加速计补尝,更有加入电子罗盘(磁阻计)加以修 正误差。

舵角控制,最好的状况是,人工控制时,飞控按遥控 的信号比例输出舵量信号,自主飞行时自主计算输出 一个合适角度的控制信号,飞行才能平稳,位置精 准。其次就是输出的是固定值信号,只有把控打到头 舵机才动作一个固定角度,固定值信号输出要么就是 这个角度,要么就是不出输,用起来会很不适应,相 比较比例输出信号的优越性就很突出了。

通道控制,任何的飞行器都需要XYZ三轴的平衡控 制,副翼,升降,方向三个舵面配合完成精确的姿态 控制,这一点常规动力布局的飞机尤其重要。有飞控 只有副翼和升降的控制,虽然在飞翼上不明显,但是 用在常规布局的飞机上就像瘸了腿。万一如果失控的 话,还是常规动力布局的飞机安全系数大的多,无论 对地面的安全,还是对载机及设备的安全。花钱买什 么样的飞控划算,心知肚明了。

倾角控制,有些飞控的侧倾角度是固定受限的,不能 调整,只能以某一角度侧倾或转弯,设计周到的飞控 可以锁定侧倾角,且角度可以设定,以免发生意外, 在限定的角度范围内随意控制飞行姿态。也可以解锁 侧倾角,做一些特技动作。

智能控制,人会受疲劳、错觉等因素影响,常常发出 错误指令,相比,飞行中仪器往往比人可靠的多,加 入智能的飞控可以分析出相应指令是错误指令,并有 指导性提示,警告等,同时修正错误,提供甚至自动 执行最佳方案。常见的智能控制有:设置错误禁止起 飞,智能抗风等等。

飞行控制,对于初接触飞控的朋友,常常为装了飞控 的飞机很稳而高兴,其实仅仅是追求平稳飞行的话, 装个KK或者N6之类的百元级飞控,就足够了,而且 还支持特技飞行功能。再加个摄像头就可以FPV了。 而目前模友们追求的是可以自驾的飞控。好的飞控要 以直线飞向目标,而不是S型曲线。定点盘旋要以一 个点为圆心做圆圏飞行,即使在有一定风力的情况下 也能稳定在同一圆圈上盘旋,而不是在一片区域内胡 乱窜来窜去。巡航飞行可以飞得很慢很稳,又不会掉 高和失速,保持最长的留时间。做到以上,飞控才算 是基本合格了。毕竟上天无小事,飞控最关键,大家 一定要谨慎选择。

一个好飞控,从选用配件,到设计制作,软件编程, 试飞等,可以说是一系统工程,和选电脑一样,要看 其硬件配置,和软件搭配。不要只被忽悠。要多看, 多比较,不要只看嘴巴说的好,关键是东西真的好。 把复杂的飞控调试好,可以实现非常强大的功能。爱 折腾的模友,选可调项多的,可满足长期的心理需 要。而简单的飞控容易上手,想拿来就用,脾气暴 的,用简单易用的,根据实用选择。但如果飞控本身 存在不足,那就实在是杯具了。

除了淘宝上的以外,想找到更多飞控,可以百度搜索 FPV OSD 飞控 UAV 无人机 自动驾驶仪等,从南 到北的飞控产品非常多,无论专业的还是平民的,都 有非常广阔的选择空间。

楼主:
相关知识 *1080p和1080i区别 ---先说1080i,分开说“1080”是指的从上到下排 列的像素是1080行,“i”的意思是每侦(单个整副 画面)的成像方式是隔行成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 整副画面分成两次显示,称做两场。首先第一场显示 奇数行,第二场显示的偶数行,因为人眼的视觉延时 作用,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整副画面,这种方式叫 叫“隔行扫描”。“P”的意思是每侦画面的成像方式是 逐行成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整副画面的每行像素 按顺序依次直接成像出来,这种方式叫“逐行扫 描”。这样不论720也好1080也好,只要看后面是P 还是i就知道它的成像扫描方式了。隔行扫描是早期 为了解决电视传输效率产生的方式,它可以在稍损失 些画质的情况下,用50%的信道占有率,获得一个完 整清晰的画面;现在的专业高清全都是逐行扫描 即“P”模式,多用于直接播放,用于传输的“i”模式 较多。

*制式PAL和NTSC 由于工业电力频率等原因,亚州大部分国家使用 50HZ场频的PAL制式,欧州大部分国家使用的是 60HZ场频的NTSC模式,(注意电视制式都是隔行扫 描),还有其他制式极少数国家在使用,基本碰不 到,我国用的是PAL制式。现在我们只需要按播放按 扭就可以了,从来不用想制式的问题,在早期各种制 式基本上是无法兼容的,如果有一台双制式电视机, 那都是高档货了,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各制式对信号的调制方式大 同小异,主要是伴音、色彩、和场频等频率上不对 应。如果我们的摄像头是NTSC,图传是PAL,地面录 又是NTSC,那么信号要经过两次转换,拿场频来 说,要从60HZ减到50HZ,再从50HZ增加到60HZ, 这过程要经过减场和增场的过程,最终画面会出现跳 侦,最后录制的质量也要打折扣,所以在选设备前, 一定要注意你所选设备的一致性,当然如果都是双制 式的那你就可以根据喜好自由变换了。无论你给图传 什么样的高清,它传回来的都是电视制量的视讯。 这些本来要在图传和录制当中讲一下,但比较忙,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编辑出来图传和录制相关的内容,为 了让不明白这些情况的模友能避开这个问题,提前在 这说一下

网友A:
这图有点老 新手有点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点老 新手有点看不懂的

嗯  没有关系,我回去以后用电脑重新整理整理,到时候我在叫你

网友:
很好  长知识了

网友:
看帖帮顶好品德

网友B:
无osd的接线图有了,带osd的接线图也给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osd的接线图有了,带osd的接线图也给出来吧。

osd种类繁多而且各不相同,不易于整理,况且这里讲了一些关于图传所以没有整理osd

网友(2015-08-14):
饺子你好

如果我地面使用2.4G转发433的模式,用2.4G图传会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会导致图传距离变短吗?一般遥控器离AAT有10米左右。如果用2.4G图传,地面的接收是2.4G转发5.8G,AAT上的图传接收和433都是在场地中间的。

楼主:
频率相同了就会相互干扰啊,不仅仅是图穿,遥控器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2017-07-31):
这个贴,良心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