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用3A降压模块行不行

楼主(2015-05-16):
我新买个两轴无刷云台是12v供电,可我的六轴是4s电,问下用3A的降压模块行不行。

网友A:
用降压模块  降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降压模块  降到12v

是的

网友:
可以,具体要你自己实践一下试试,在地面测试

网友:
应该可行,我用下面这种模块同时给云台和图传供电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

网友:
用这种靠谱一点,

前面那种小板的,会爆掉,耐压不够,4S电有可能会“啪”。。。。

网友:
网上很多吖  可输入48伏输出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