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电压电流计设置

楼主(2015-05-16):
本教程均采用 开源飞控之家 http://kyfk.taobao.com 所售产品为基础制作

网友:
apm怎样设置

楼主:
APM 使用 选项 4  4  2 就可以了,PIX是4  4  4

网友A(2015-06-26):
我一节2600一节5200容量的电池要怎么设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节2600一节5200容量的电池要怎么设置

这个,你最好用一样的,重量不同,PID表现也不同的,真没办法设置了!

网友(2017-01-05):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最好用一样的,重量不同,PID表现也不同的,真没办法设置了!

设置时上的2200电,飞完了上5200电,没重设,会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