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套APM外场调参、自动航线用设备 (老晋DIY第七贴)

楼主(2015-05-17):
老晋最近玩四轴入魔了,手头一个山寨精灵,一个F550,DAYA 550正在装机。

飞控用的是APM 2.8,外场调整机器、飞自动航线要带个笔记本,太重太大很不方便。想起来还有个国产的Win8小平板,就组了一套调参设备。
老晋是个老实人,从不做拈花惹草之事,更不会翻墙  ,手机地面站是用不了了,这套东西对老晋来说小巧,又轻又好用,功能胜过手机,关键还便宜,加起来不到550。

连续使用可以到4个多小时,外场玩半天足够。
网络的话,老晋用手机做热点,流量消耗也不大。

重量700多克,如果不用带键盘的皮套,就用触摸屏才400多克。

所需器材:

国产Win8小平板,7.9寸屏幕,500块钱。

OTG线

USB HUB

3DR数传(这个玩APM的基本人手一套)

先看组好的设备:

连接方法:
OTG线接小板,USB HUB接OTG线,然后小板的皮套附带的键盘和数传接USB HUB,ok了。

驱动和地面站安装方法
:和WIN7,WIN XP一样,驱动和地面站软件存入U盘,U盘接USB HUB,然后打开我的电脑,SETUP,下一步下一步......

使用方法:和WIN7,WIN XP一样

楼主(2016-04-11):
引用 网友A:
win8 这是arm架构的平板居然也可以?我不该买贵巴巴的x86工控机主板的。驱动直接用windows驱动?

是的,win驱动。现在这种平板才300多^_^

网友A:
win8 这是arm架构的平板居然也可以?我不该买贵巴巴的x86工控机主板的。驱动直接用windows驱动?

网友(2015-12-14):
这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win8平板各种电脑软件都兼容吗》

差不多,大部分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的地图怎么样?

还行,可以用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win8平板各种电脑软件都兼容吗》

网友C:
百度的地图怎么样?

楼主(2015-05-17):
引用 网友D:
3dr数传的能用多远?

老晋买的最便宜的,功率没有标,室外实际使用30米左右没问题,再远也没有试过。

网友D:
3dr数传的能用多远?

网友E:
顶,不知道,昂达的mini能不能和大疆的调参用一起,回去研究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F:
不错啊,值得一顶,就是地面站的地图没图像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值得一顶,就是地面站的地图没图像咋办

手机做热点,平板WIFI连接手机热点就可以。地图选择必应,或者高德。
流量消耗不大,几M到几时M,看你使用多少时间。

网友G:
顶一个先!请问一下这卫星地图是哪个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个先!请问一下这卫星地图是哪个地图啊

高德。
必应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不知道,昂达的mini能不能和大疆的调参用一起,回去研究下

win系统,应该没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H:
那安卓的平板就不能用了?一定要用WIN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安卓的平板就不能用了?一定要用WIN8的?

安卓的用安卓版的软件,通常是手机地面站,需要翻墙,还少了部分功能。
win8的就是台式机的软件和驱动,功能和台式机用的一样。

网友I:
应该是 台电 ,这牌子不错~

550 建议用LY的,又可便宜100块,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80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 台电 ,这牌子不错~

550 建议用LY的,又可便宜100块,可参考:

朋友眼光厉害啊,台电都原样就看出来了。

买的时候就知道DAYA,新款升级了云台挂载和脚架,就直接拿下了。

DAYA这款550虽然是仿的,但是样子不错。

我们的机器动力不一样,老晋用的大疆的E800,3510KV350,快拆1345桨,6S5000,APM2.8,DIY的M8N,还没有装好。也不知道续航怎么样,朋友的机器多重?挂狗续航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眼光厉害啊,台电都原样就看出来了。

买的时候就知道DAYA,新款升级了云台挂载和脚架,就直接拿下了 ...

还是那句话,挂狗没必要兴师动众的....供参考...

手上没好电池,二手4S 5000mAh 大概12分钟吧....

刚刚称了下,起飞1854g。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那句话,挂狗没必要兴师动众的....供参考...

手上没好电池,二手4S 5000mAh 大概12分钟吧....

多谢!
老晋可以参考组好后的重量和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