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屌丝 450 终于装成功了-祝贺下

楼主(2015-05-17):
冲固定翼转到四轴,2212 的450四轴,加3dr,

瞎忙乎很长时间才装起来,如图所示,

450

加了一个无线门铃的摄像头。成像质量太渣,100mw,测试距离空旷100m,好多雪花。娱乐级。

小摄像头

成像质量真渣

门铃改的图传

现在飞起来有点飘飘忽忽的,gps定点还是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哎  我们一起买鹰眼2吧

没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百块相比又不贵

再买我得饿肚子了

网友A:
我连摄像头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连摄像头都没有

我也是哎  我们一起买鹰眼2吧

网友C:
4.3寸屏好小分辨率也不行,换大点的吧,摄像头的线头可以从新焊线,你现在的线接头有点重,布线比较乱理一理

网友:
看帖帮顶好品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钱呀……

不买摄像机一定是遗憾,相信我一起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买摄像机一定是遗憾,相信我一起买吧

关键真的没钱买呀。我的轰炸机还需要买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真的没钱买呀。我的轰炸机还需要买电调

几百块相比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寸屏好小分辨率也不行,换大点的吧,摄像头的线头可以从新焊线,你现在的线接头有点重,布线比较乱理一 ...

现在是 有信号的时候才有图像,是不是不行啊?
小屏是倒车摄像头的屏幕。
换个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 有信号的时候才有图像,是不是不行啊?
小屏是倒车摄像头的屏幕。
换个多大的比较合适?

7寸的看得清楚

网友:
居然说APM是屌丝!!!好可恶!!!用APM的都是大神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