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05-17):
我小白,新手上路,请求给一个四轴配置清单,详细一点,(牌子,型号,推荐理由......)
万分感谢...........

网友:
电源:格式
电调:好盈
电机:郎宇X2212 kv980
遥控器:天地飞2.4G 六通道
飞控:APM  开源的
桨: 1045

机架:F450
充电器:平衡充

其他小杂物:
香蕉头
六角柱
电调版
黑色胶带

电烙铁 松香 锡线 镊子 螺丝刀
热熔胶枪 胶棒

网友:
四轴飞行器有很多,希望楼主能自己先多潜水学习好相关知识,然后根据自己的资金能力,选择一款心仪的机架,然后再向老鸟询问适合这个机架的配置。毕竟网友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能每个新人都照顾周全,你觉得呢?

网友:
朋友先说一个大致的价位,要有哪些功能,别人才可以推荐。

比如飞控,便宜的几十,只能够随便飞飞。商业控便宜的600左右,贵的几千。

网友:
MWC2.5低价,100-180元,难调,有耐心。我刚开始就用它。
MM10价格比上一个高一点,老板说不用调试,但是挑配置,重量超过800克就很难配合(因为没有參数可调)。我用在900克的4轴上,飞不了几秒钟(才3到4公尺)就降下来,3000mA电池再也飞不起第二次来。
APM是好,不打是贵,比MWC更难调,我不敢买。
新手,我觉得买【X6】,130元,只有几项摆弄就能飞,飞不好还有个微调配合,容易上手。但是没有定高。
QQ,KK,没用过,觉得低档一点。
最近看见过推荐CC3D(好像是这个名字),价格实在低,才六七十块,但是没有气压计,我就不考虑了。

网友:
到手飞,DJI的精灵,华科尔的350(看预算)
若自已装机要注意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