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AT9 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

楼主(2015-05-17):
        乐迪AT9 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在切换到3D模式时只有螺距变化吧,但是我开了3D遥控上显示只有螺距变化,模拟器上油门螺距都不变,螺距是一个定值

网友:
不会玩直机,打酱油路过。

网友:
最近刚刚在玩模拟器,有一点体会是新遥控器都要让模拟器来学习一下,才能识别所需的功能,因为手上没有乐迪AT9 没法偿试你所说的设置,但我建议你在遥控上设置好所需的功能后,主要在模拟器上进行“新遥控器“的设置。此外可以尝试模拟软件上自带的标准遥控器配置。最后一着可以求助于乐迪AT9客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