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罗盘问题

楼主(2015-05-17):
我买的罗盘商家没给我支架,自己做了个支架,但罗盘有点倾斜会会不会影响飞行呢??、

网友:
论坛是方向。尽量还是水平吧'现在不都是gps和罗盘一块的吧。问题不大

网友A(2015-06-26):
不是很大,你把他垫平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大,你把他垫平不就行了?

泡泡大神,你那个设置电流电压计的教程视频在哪呢,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大神,你那个设置电流电压计的教程视频在哪呢,找不到了

新手课堂,MicroPix飞控使用方法(MiniPIX),解不了锁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60

第二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MicroPix飞控使用方法(MiniPIX),解不了锁的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 ...

这个是校准,那低电压报警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校准,那低电压报警怎么设置呢

还是在设置传感器界面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在设置传感器界面里设置

遥控器需要设置吗,他报警响是飞控响,还是遥控器报警。就怕他飞远了报警我这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