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限制飞行 求助

楼主(2015-05-17):
麻烦请教一下~  如何解除精灵2+的飞行限制呢!?    我以diy飞行器~  就可以起飞!!  今天才买的精灵2+   禁止飞行!!  附近就一个正在建设的办公大楼!!     然后就是一片绿化草地了~ 也没什么东西啊~   但是就是禁飞~   纠结啊~        听说降级可以~   麻烦问一下如何降级呢?!   或者别的方法有吗!?

楼主:
精灵2+

麻烦请教一下~  如何解除精灵2+的飞行限制呢!?    我以diy飞行器~  就可以起飞!!  今天才买的精灵2+   禁止飞行!!  附近就一个正在建设的办公大楼!!     然后就是一片绿化草地了~ 也没什么东西啊~   但是就是禁飞~   纠结啊~        听说降级可以~   麻烦问一下如何降级呢?!   或者别的方法有吗!?

网友:
不用管他'直接飞

楼主:
我去..................  锁都解不了~

网友A:
那就是禁飞区了。换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禁飞区了。换飞控吧

麻烦问一下~  换什么飞控呢?!    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  换什么飞控呢?!    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apm或者pix
的飞控,开源的!大疆飞控会把敏感地区在系统内部加锁,比如北京三环内,重点敏感区域都不能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