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电机滋滋响斗动咋回事

楼主(2015-05-17):
无刷云台电机滋滋响斗动咋回事

网友:
看电机有没有卡,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电机响正常的 调试软件里面可以关了 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响正常的 调试软件里面可以关了 声音

有教程吗

网友:
这个IT打开调试软件 里面就有选项了 不要教程吧

网友B:
什么云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云台板?

就是270元的那种两轴云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270元的那种两轴云台

大哥哥  具体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哥  具体点啊

就是红哥家卖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红哥家卖的那种

去那群吧  我给你图  我是723

网友C:
这是云台自激,减小功率和PID。相机平衡要调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云台自激,减小功率和PID。相机平衡要调好。

怎么调呀

网友:
下载天蚕软件和驱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