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5-05-17):
G4中选择控制器(select controller)中显示未发现连接(no interlinds found)怎么解决啊?---- 遥控器连了

网友A:
先打开模拟器控制台软件

网友B:
我记得要用另外一个emu什么 的来引导g4.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要用另外一个emu什么 的来引导g4.

emu 也装了   第一次能用   后来重装软件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开模拟器控制台软件

什么是控制台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