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一直乱晃,该怎么调呢?(已上传视频)

楼主(2015-05-17):
200到100之间的感度都试过,但感觉区别不大,俯仰拉高速的时候就变稳了,我f450机架,一块3s3500mah的动力电和2200mah的图传电,不知道各位对感度设置有什么建议

网友A:
上设备图和视频看看

网友B:
电机桨机架震动太大,换原装APC桨试试。

网友C:
固定的时候在NAZA和底座间贴一块自粘泡棉

网友:
我也觉得是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桨机架震动太大,换原装APC桨试试。

就是原装apc+飓风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时候在NAZA和底座间贴一块自粘泡棉

海绵粘过了

网友:
机架结构的问题,震动大海绵也不管事了!一般情况下默认参数就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设备图和视频看看

?x=
@admin
@china
@Sunrises^云

网友D:
LZ 你这样也敢起飞······ 我之前起飞跟你一样·然后油门推·马上翻了·摔了···

我的问题是有一个电机轴心有点外了·我当时不懂··懵懵懂懂的  莫名其妙炸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这样也敢起飞······ 我之前起飞跟你一样·然后油门推·马上翻了·摔了···

我的问题是有一个 ...

飞起来除了摇晃还是挺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除了摇晃还是挺稳定

但是我慢慢推··油门 它也很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