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V2飞控是不是有一代和二代之分?

楼主(2015-05-18):
请问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功能区分很大。详情看他们介绍,对比就知道了。比如四轴一个电机不转,v2还能安全降落

网友(点评):
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看来  新的就是好。

网友:
呃,,,V2可能关注少了,不过大奖的V1确实有过两代,一个是内置有灯亮,另一个是不亮。根据很多莫友包括本人不是很科学的观察,确实有区别,比如我的V1一代就是失控跑了,后来的更成熟些。不过V2比V1就是多了个扩展功能,其他的都差不多。我只有naza V1 一代二代 naza lite,lite所谓换代就是把闪灯单独弄出来,V2嘛如果换代估计要么是加固要么就是花哨下扩展功能。

中国人生产东西是这样的,首先一批是小白批次,就是拿着用户做实验。他们观察总结。

其次一批是稳定批次,这是时候入手很棒,很实在很耐用。为了维护起声誉拉起新的用户,改掉以前的失误。

最后一批是倾销批,说白了,反正成熟了,怎么便宜,省本钱怎么来,卖够了要么换代,要么就脚底抹油走人。很明显都爱选择更新换代。

魔界深似海,兄台需谨慎。目前知道的就这些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那些经常挂嘴边的人喊着支持国货啊什么的 ! 俺是想买国货来着 可买一次坑一次 。。这不是被坑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