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大!电机不同步的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15-05-18):
老大!我的电调是好盈铂金系列 Platinum-30A-Pro OPTO ,电机是朗宇3508的!pix飞控!在行程校准后推油门四个电机同步启动!但是断电后!在解锁,四个电机就不同步了!请指教这是什么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单个电调插在接收机三通道进行四次校准(麻烦一点但也可以正常飞,我单独校准过八个),在试着解锁看电机转速是否一致。一致说明电调好的,还有就是油门校准试的时候没问题,断电解锁不行,可以试试校准完后先断飞控电源再断遥控电试试,我有一次就是APM3.1.2固件怎么搞都不行,解锁没动力校准有,重刷固件清空也不行,这样断电顺序改了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解锁后电机会有怠速应该就是油门行程保存好了,另外,建议你看下加速度计,我的其中一个电机解锁后正常,一推油门会转的特别快,这个不影响的,等到了空中就正常了,没事的.当然要保证电调没有问题的前提下这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