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新手求助~~

楼主(2015-05-19):
请教泡泡老师·····天地飞6II 怎么设置6个档位啊??用APM2.8··谢谢!

网友A:
通道不够……没法设置,可以买个那模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不够……没法设置,可以买个那模式开关

那模式开关??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模式开关??是什么啊?

你去淘宝看看吧。

楼主:
如果不装模式开关···那我这种控最多支持几种模式呢?

网友:
两种  你最多可以设置两种

网友B:
想玩APM6个飞行模式,最差也的搞个天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玩APM6个飞行模式,最差也的搞个天七吧?

好的泡泡老师····现在马上去着手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