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求助apm2.8 v3.2.1硬件参数表内怎么没有led设置的选项了是不支持了吗

楼主(2015-05-19):
新手求助apm2.8   v3.2.1硬件参数表内怎么没有led设置的选项了是不支持了吗?谢谢

网友A:
2560肚子不够大,老外把这段代码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0肚子不够大,老外把这段代码删了。

谢谢老师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刷 3.15就有了呀

楼主:
刷3.15我就要全部从新校准了吧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 3.15就有了呀

老师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线把两个4200mah的电池并在一起使用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线把两个4200mah的电池并在一起使用是否可行?

行,但是别用T头,要用XT60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但是别用T头,要用XT60头。

好的谢谢

网友(2016-11-17):
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同求

网友(2017-05-18):
版本高也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参数不由你设置了,过两天看我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