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 为了方便装机DIY一个5.8G 200mw摄像头发射一体机

楼主(2015-05-19):
看图:散件图传发射模块配件 ,淘宝一堆.

看到这里我应该焊接调频到的拨码开关

哈哈  ,考验我焊接技术的时候来了......

摄像头卖来上面有插头,摄像头是5V供电的.然后我果断的把插头剪掉

把线对应焊接到发射模块的引脚上面,模块引脚看上去很脆弱...

现在改焊接发射天线了,心里那个鸡冻  话说这个天线拨线有点蛋疼哇!

还是我的刀子厉害...这会就等焊接了

先把天线定位到模块引脚上面去,ANT就是天线的信号输出....

烙铁还算给力,焊牢固天线就等测试了

5V供电,电流0.43A,打算用机架集成的那个5供电,算一下还是够用了.

上电了,看见屏幕有图

等买的小点的热缩管到了就给套上,裸体的不保险.

淘宝买的一体机架才20多元,等电机电调就可以装机咯,等爽炸

便宜是便宜,就是有点重哇...

期待首飞,保佑我不炸鸡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多大功率啊?

网友A:
便宜的化我也先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化我也先弄一套

一套100多块,淘宝自己找吧

网友:
距离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w的

测试了没,距离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100多块,淘宝自己找吧

感觉还是整600mw的直接点

网友:
玩穿越的不炸才怪

网友:
用704硅胶一途就行了,保险

网友:
天线座还是用SMA头,这样还能给600毫瓦的模块散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