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修复APM 无3.3V 电压问题

楼主(2015-05-20):
收到模友发一维修的APM2.52飞控,经检查为3.3V模块79133损坏,无3.3V输出
模友在发来APM的同时,购买了79133,可店家说要拍5片才给发货,
一连更换二片还是无3.3V输出,放大一看原来是这样的东西。
手上无该芯片,也没有1117-3.3模块,动动脑子就有奖,从GPS取电

完工后的情况:

找到个622K 3.3V稳压芯片换上了。

网友(2020-03-02):
泡泡老师的必须顶

网友:
支持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A(2017-04-22):
我的usb口掉了怎么办,泡泡大神,新手求指教。

网友:
泡泡老师,非常给力!顶!!

楼主(2017-06-01):
引用 网友A:
我的usb口掉了怎么办,泡泡大神,新手求指教。

1、飞线方法修复
2、买空板把元件移过去。

网友:
挤挤,我也来了

网友(2015-05-20):
泡泡老师 我的apm 定高不稳 气压计高度数值总是跳,和这里有关系么,我的apm是收的二手的2.52版本,3.3那之前的模友修过,这个apm能连电脑,自稳模式没问题,定高就上下浮动范围很大

网友:
泡泡老师咋学的

网友:
能帮我修个apm吗?gps能收到星,但是连地面站是0颗。数传配对了,但是没法连接

网友B(2015-10-17):
泡泡老师,我在X宝上买了一块APM2.8黑色沉金,拿到以后做了三大校准后,MP上还是显示disarmed,原因是就是bad gyro health,我等级好像不够看不了你发上来的图。所以还想请教您上面显示的陀螺仪问题一定是由稳压模块坏了引起的吗?
而且我这块板好像和网上很多教你焊3.3V稳压模块的板不一样,请问您知道这块板的3.3V稳压模块在哪吗?(我会一点电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自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在X宝上买了一块APM2.8黑色沉金,拿到以后做了三大校准后,MP上还是显示disarmed,原因是就是b ...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说的很清楚,因为网上对于“bad gyro health”问题的反应一致认为是3.3V稳压模块坏了的原因,我这才来您的这个主题下提问的,不好意思,还请您帮我想想解决方法

网友:
都是高手懂电子就是牛

网友:
泡泡老师 太厉害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附件,说没有权限什么情况啊?

网友:
看不了附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能长时间工作,时间长了就出现不稳定。

网友C(2016-02-18):
泡泡老师 请教下
如何测量apm的3.3V电压
我手里有块估计也烧了 不知道在哪里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 请教下
如何测量apm的3.3V电压
我手里有块估计也烧了 不知道在哪里检测电压

如果是2.5 2.6APM,测量I2C口内外二针的电压就行了,内侧为正极,外侧为负极,电压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5 2.6APM,测量I2C口内外二针的电压就行了,内侧为正极,外侧为负极,电压3.3V. ...

谢谢老师,我试试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5 2.6APM,测量I2C口内外二针的电压就行了,内侧为正极,外侧为负极,电压3.3V. ...

泡泡老师,又得麻烦你了,2.8版本的,接上usb,目前问题刷写时mp提示通讯错误,我另外一块apm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怀疑板子,现在我测量了几个接口i2c和gps的接口,都是4.8付,没有找到您说的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5 2.6APM,测量I2C口内外二针的电压就行了,内侧为正极,外侧为负极,电压3.3V. ...

我测量的是这2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又得麻烦你了,2.8版本的,接上usb,目前问题刷写时mp提示通讯错误,我另外一块apm就没有任何 ...

网友:
泡泡老师厉害了

网友(2016-04-08):
zhongyu rangwi yudao le

网友D:
请问,为何你买的79133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何你买的79133不能使用?

你没看到上面的字是打磨过的吗?你说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到上面的字是打磨过的吗?你说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会看, 上次买了6个也不能用, 这帮狗商家。不过我那字迹很清楚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 帮顶了

网友(2017-02-17):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3.3周围都没电压换了一个好的3.3也是周围没电压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2017-04-12):
感谢泡泡老师,多谢啦

网友(2022-10-11):
泡泡老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