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相机一直在死机以后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0):
根本无法开机 别说正常使用了

网友A:
你买了鹰眼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鹰眼2了?

老鹰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鹰眼啊

哦   鹰眼2要出来了我以为你已经买到了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时间太长不太记得了,好像是电池问题

网友:
该返修了

网友B:
狼哥帮你咨询了鹰眼的老板,得到的回答如下:
徐爷  22:53:47
大多数是电池过放造成的
徐爷  22:53:54
换电池解决还有就是卡碎片过多,卡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狼哥帮你咨询了鹰眼的老板,得到的回答如下:
徐爷  22:53:47
大多数是电池过放造成的

可能我那个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哥帮你咨询了鹰眼的老板,得到的回答如下:
徐爷  22:53:47
大多数是电池过放造成的

真的很感谢狼哥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