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问题

楼主(2015-05-20):
天七控 零度s4v2 油门推到中油是电机转速下降然后停止,直接从小油推到最大油才能起来。为啥中油就熄呢,电调也对好行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

什么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

啥意思

网友B:
你遥控器设置了油门曲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器设置了油门曲线??

没啊 普通模式啊

网友C:
好好看说明书,我没记错的话  某些遥控器在调鸡时候要设置通道反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看你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什么模式

什么模式能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定高

并没有 就是手动 还有个问题搜星有时候半天也搜不到,切手动定高有时候也切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说明书,我没记错的话  某些遥控器在调鸡时候要设置通道反向

都调反向了

网友E:
S41~4通道都要反向,起飞用Ch5的一挡,手动起飞,就可以了,手动定高 也就是第二挡,我的也是要过一半油才转,低于一半直接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 就是手动 还有个问题搜星有时候半天也搜不到,切手动定高有时候也切不过去

gps离飞控远点,搜星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41~4通道都要反向,起飞用Ch5的一挡,手动起飞,就可以了,手动定高 也就是第二挡,我的也是要过一半油才 ...

手动啊 推到一半就熄了 推到最大才能起来 起来后倒不会中油熄,但中油还维持不了高度。好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S41~4通道都要反向,起飞用Ch5的一挡,手动起飞,就可以了,手动定高 也就是第二挡,我的也是要过一半油才 ...

不是过一半油才转,推一点油就转,只不过不能在中油停一两秒,要直接推到大油,不然就熄。你那是电调没校准好吧

网友E:
你链接电脑看看 是设置电池多少S的,我

引用 楼主:
不是过一半油才转,推一点油就转,只不过不能在中油停一两秒,要直接推到大油,不然就熄。你那是电调没校 ...

你链接电脑看看  是设置电池多少S的,我设置六S的,用6S没一点事情。上了4S后也是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链接电脑看看  是设置电池多少S的,我设置六S的,用6S没一点事情。上了4S后也是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你看 ...

非得用6s吗,3s就玩不了吗

网友:
不确定,但是我在电脑设置6S的电池,用6

引用 楼主:
非得用6s吗,3s就玩不了吗

不确定,但是我在电脑设置6S的电池,用6S没有一定问题。用4S推油过一半电机就停转。要是你用3S在电脑上设置3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