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刷完固件后没任何显示,屏幕黑屏。

楼主(2015-05-21):
OSD买回来字符出屏幕外了,很多都看不见,于是按照论坛教程重新刷固件,固件都可以顺利刷完。刷完后上机测试就什么也没显示,不接OSD图像就可以正常。以为一块板子被我刷坏了,有刷了一块板子,结果和第一块一样还是没任何显示,看论坛的模友友遇见过这一问题的没有。给个帮助吧。谢谢了。上个刷机截图。

网友:
在哪买的?

楼主:
淘宝上68元的那种。没刷之前一直好好地,刷完就不能用了。难道不鞥自己刷?

网友A:
换固件试试或者刷回原来的,原来的可以就说明现在新刷的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固件试试或者刷回原来的,原来的可以就说明现在新刷的固件有问题

刷之前没注意,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固件了

网友B:
1、OSD买回来字符出屏幕外了,这可能跟你的视频信号格式有关,如输入的视频行、场同步频率、帧速等,以及与制式是PAL还是NTSC有关,应该是正常的。
2、至于你拿去刷新固件后黑屏没有OSD显示,显然这个固件不适合你的硬件。还是找回原来的固件刷回。
3、原来的固件可以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OSD买回来字符出屏幕外了,这可能跟你的视频信号格式有关,如输入的视频行、场同步频率、帧速等,以及与 ...

询问了客服,他们说我的操作没错,说也许是视频叠加模块出问题了,但是我有两块MINIOSD模块,难道都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 MINI OSD 不靠谱-,- 我是 电机启动 OSD就重启死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询问了客服,他们说我的操作没错,说也许是视频叠加模块出问题了,但是我有两块MINIOSD模块,难道 ...

视频叠加模块用的是MAX7456,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一片也不贵,某宝上有。但两块都不行,固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MINIOSD针对不同的飞控和具体处围硬件可以配置出不同的固件,所以你所升级的固件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的硬件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叠加模块用的是MAX7456,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一片也不贵,某宝上有。但两块都不行,固件问题的可 ...

谢谢你耐心细致的回复。折腾了很多次,放弃了。

网友(点评):
刷回原固件,告诉我OSD的制造商,或许可以帮你找回固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耐心细致的回复。折腾了很多次,放弃了。

我是在这家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48.InFWIT&id=42357460211&_u=n5hkkq910e3麻烦帮忙看看,由衷的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我的是右侧输入端正负极短路打了一下火,负极和信号线通了,泡泡老师说烧了。。你的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2017-02-23):
泡泡教程说刷固件时软件版本很固件版本要一致,你用的2.12的软件刷2.4的固件。